飞盈佳乐bl-s电调问题

楼主(2017-02-06):
机器配置如下:
qav210机架
飞盈佳乐30a电调
银燕MT2205II电机
F3飞控
matek带OSD分电板
乐迪AT9控
机器装好后刷了bf最新版本,解锁推油门后电机就是怠速旋转,油门推到最大也一样,在BF软件的receiver页面看到油门已经是最大了,但在motor页面里看到油门就是怠速油门,油门校准无论选onshot125还是mulitshot都一样,遥控上的油门推到最大也是一样没变化是怠速旋转,但是从receiver里能看到油门已经是最大2000了,看论坛上好多人说是电调问题,不知道厂家有没有售后帮忙检测一下。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这是提问帖么

网友:
电调要做行程校准

网友:
电调直接接接收机三通道,校准完油门后推油,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就不是电调问题,检查别的去,比如接线,飞控固件,参数。

网友:
飞拉没设置好,也可能

网友A:
电调校准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过了吗?

电调校准了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