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T8FB与CC3D飞控的连接及调参

楼主(2017-02-06):
感谢乐迪电子为我提供了新上市的八通遥控器T8FB的评测机会!

论坛有很多此款遥控器的测评贴,我刚入模一年,还是新人,
测评是万万不够资格的,在此就发个个人对T8FB的使用心得吧。

为了不折磨看帖者的耐性,也为了不重复帖子内容,此贴就不在对乐迪
T8FB的使用说明和升级固件、调参再做复述,论坛有大把帖子可以参照,咱直接来...

对了,得先介绍下本帖作者...
蒙族 内蒙古牧区长大 奔五之人...
喜好多以玩为主 户外运动尤甚...
迄今为止觉得做过的最有意思的事就是8年10次自驾进藏...

网友(2017-04-01):
引用 楼主:
同板块有乐迪T8FB和F3飞控的调参方法,我就不重复发帖了,作为新人,我就来个简单的,CC3D是也。
闲言碎语 ...

去皮后的重量是1.862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板块有乐迪T8FB和F3飞控的调参方法,我就不重复发帖了,作为新人,我就来个简单的,CC3D是也。
闲言碎语 ...

看壁咚 看不懂 看不懂

网友:
同龄、同爱好、同配置!调参软件能否发我个!QQ:10567120。

网友(2017-02-08):
到现在还没攒够想要的牛币,要继续顶贴才行

楼主:
同板块有乐迪T8FB和F3飞控的调参方法,我就不重复发帖了,作为新人,我就来个简单的,CC3D是也。
闲言碎语不多讲,开始...

T8FB这位帅哥的开箱贴开箱照太多,不跟风了,但总得露一小脸吧

T8FB和同门师兄AT9S合影,相比他哥土豪金的外衣,小8的颜色更加现代化,具有机械美。

单人照总得有一个

新人按惯例,得报三围体重,帅哥的三围是秘密,体重自己扭头看....

想飞起来,只有遥控器不行,接收机是必须的。而且还是娇小型的。
这回该向左扭头了...
请记住她的芳名——R8FM

楼主:
先来接线,R8FM接收机小巧玲珑,SBUS接线更适合穿越机使用,
正好家里闲置了台250穿越机,俺的第一台自组穿越机,2204电机CC3D飞控。

MINI CC3D的SUBS接口如图,在飞控的右侧,靠后的四线接口。

接口的第三根线没什么用,不要接R8FM接收机就行。

通电后接收机蓝色灯亮,是为SUBS信号,长按,指示灯闪烁,开始对频。

用USB连接mini CC3D 和OP地面站,点击右下角“连接”按钮

CC3D和地面站连接后,右下角连接指示灯亮,然后点击右上角绿色处进入。

楼主:
继续...

进入设置界面,红字很重要,看三遍!!!

点击“upgrade”按钮

清除飞控原有设置,烧写固件...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设备识别 不用理睬 点击下一步

遥控器类型设置,这款接收机这里可以选“ppm”和"s.bus",我习惯用sbus

楼主:
然后飞控会重启,耐心等待,正好有空去喝个水上个WC啥的。

航模类型选择,我的穿越机要选多旋翼飞行器,接着点下一步。

这页直接      点下一步。

电调选项,现在的穿越机电调大多是高速电调,然后...你懂得。

设置概要,点击图片可以进去看看CC3D的接线,咱不需要,接着点下一步。

楼主:
传感器校准,把飞机放水平,点击“calculate”,等进度条走完,接着点下一步。

电调校准:把框框里打上狗狗,然后点开始,记住,飞机一定不能有桨!

飞控自动记录油门的最高最低行程,电调也会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电调校准也可以给飞机上电校准,电机会转,不建议这样操作。
完事后继续下一步

电机输出校准:一定要拆桨!!!
给飞机上电,确认桨拆了后,下一步走起...

1号电机,先点击开始,然后慢慢拉动进度条,我个人习惯把电机怠速设置为1070转。
此时电机会转。

1号设置好后点击下一步,然后是2号电机,操作同上。

以此类推,直到4号电机设置完怠速,下一步...

楼主:
预设稳态飞行参数:我习惯选第二个飞机,下一步.

到此CC3D的设置就基本完成了,别忘了“SAVE”

飞控第二次重启,又可以去喝水嘘嘘...

网友A: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忙乎了半天,咱的主角T8FB与CC3D的连接设置要出场了。
此贴的重头戏——遥控器设置向导,点击绿色...

重要提醒!不能带桨!!切记!!!

穿越机选择“Acro”多旋翼,下一步。

我是左手油门,选模式2,下一步

CC3D飞控遥控器的设置方法图片不好说明,设置方法俺拍了段无声影片,
放在帖子的最后,如需要看,请移步前往,自己一个人拍的,还得操作
电脑,手抖,见谅。

设置完遥控器通道及解锁后,可以点击左侧电机图案进去看看。
刚设置好的电机怠速可以在这里看到,请注意:
下方“解锁后且油门关闭时,电机开始以设定的“”怠速”旋转(危险)“
这一步我个人习惯勾选,这样飞机解锁后电机会怠速转动,个人认为对新手有好处。
也可以在拆桨的前提下给飞机上电,勾选”输出测试“,电机会转,
可以看看怠速是否稳定、匀速。
然后点击保存。

点击左侧遥控器图形,进去看看遥控器通道是否和图示彩条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贴是一种美德!

谢谢兄弟支持!

楼主:
关于CC3D飞行模式的设置,在遥控器设置的界面有飞行模式设置,根据习惯找个自己趁手的三档开关设置为飞行模式开关,新手建议
设施为自稳、半自稳、手动三种模式。先用自稳模式熟悉飞机性能
并能熟练起飞后,建议直接转为手动模式练习,玩穿越机,手动模
式才有意思。

T8FB在CC3D地面站的通道设置视频刚拍好,优酷正在上传中,稍后。

网友B:
8年10次自驾进藏 羡煞人啊!
话说没钱没闲,谁也玩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年10次自驾进藏 羡煞人啊!
话说没钱没闲,谁也玩不起啊

每次进藏个人花费不超过3000,基本平均一年去一次,费用多吗?
假期好说啊,病假总可以吧,每次出去20天假,扣工资就扣吧,想自由就得付出代价吧。

楼主:
T8FB遥控器 CC3D飞控 通道设置视频,基本无声的  见谅哈各位大神。

网友:
就爱自己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进藏个人花费不超过3000,基本平均一年去一次,费用多吗?
假期好说啊,病假总可以吧,每次出去20天 ...

想起了蜀鄙二僧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