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路前辈一个关于飞控摆放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7-02-07):
如题,想自己设计一个四轴机架,手上有APM一块(也想收块P2玩玩),不知这个飞控的摆放位置是否要在机架中心位置?如果 不在正中位置会不会有些不利影响??(我只知道要机头向前尽量水平摆放)如果飞控特意靠一侧摆放,对于稳定性啊神马的会不会有影响?
谢谢了!

网友A:
表示一直都是放在中心位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一直都是放在中心位置  。

我之前也是,就想知道不居中会怎样?

网友:
居中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是,就想知道不居中会怎样?

不居中飞控的加速度计会有问题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尽量居中吧    不在正中也可以   尽量居中

网友B:
感觉问题不大。。震动方面控制会差一点。。加速度的话。等装好以后用飞机来做加速度校准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问题不大。。震动方面控制会差一点。。加速度的话。等装好以后用飞机来做加速度校准应该可以解决 ...

谢谢前辈指点,只是还有个弱弱的牛角尖问题想请教:飞控的中心是指主控芯片所在位置呢还是其它芯片位?或者外壳?必竟有些小飞控要是和PIX之类比起来,这差别就不是一点半点了,特别是对小机架(400以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只是还有个弱弱的牛角尖问题想请教:飞控的中心是指主控芯片所在位置呢还是其它芯片位?或 ...

一般我们都以整个板子的中心为标准。。相差无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们都以整个板子的中心为标准。。相差无几吧

谢谢了

网友:
中心位置。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