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福斯gt3b遥控器如何设置

楼主(2017-02-07):
最近想吧家里孩子坐的那个玩具车改个遥控,结果发现居然是差速转向的,现在手上有gt3b闲置不知道能不能设置混控来驱动2个有刷电调,特来请教一下如何设置或者能不能设置。

网友A:
设置不了混控,就是个简单的3通道车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不了混控,就是个简单的3通道车控,

唉看来还是利用不上了

网友B:
可以用舵机控制前进后退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舵机控制前进后退和方向

好想法,可以试试,布线有点麻烦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想法,可以试试,布线有点麻烦

麻烦是麻烦点,但是可以利用了

网友:
咱不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