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7-02-07):
摄像头突然不能用了   图传是正常的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压太低,或者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链接的信号线,或者用排除法,换个图传,换个摄像头,换个线,很容易就能找出问题所在

多的对,排除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链接的信号线,或者用排除法,换个图传,换个摄像头,换个线,很容易就能找出问题所在

说的对,很好。。。。

网友B:
接线不对或者焊点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链接的信号线,或者用排除法,换个图传,换个摄像头,换个线,很容易就能找出问题所在

就是摄像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不对或者焊点松了?

焊的都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那就换个摄像头,以后再出现问题请多多用排除法,能帮你省去很多时间,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