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飞控

楼主(2017-02-07):
又是一个无奈的下午,搞了半天还是一事无成,具体问题是连接飞控可以,可连接完了不显示数据啊,前辈们教的刷固件要领多照做了,飞控的两个驱动也多安装了,可就是获取不到飞控数据,真是郁闷至极啊,哪位大神前辈老师能指点迷津,愚人先在此谢过了!谢谢谢谢!!!!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重刷固件 只选手动波特率256000其他的都不选 如果com口没问题的话 应该可以正常读取数据

网友:
你刷回1.13,然后换一个cf软件版本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到现在还没攒够想要的牛币,要继续顶贴才行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
没用过,不瞎说。

网友(2017-05-18):
将CF软件升级到最新

网友:
刷固件就是个坑!你这个如果用cf读不出可以用df链接试试!都不成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