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为什么冲不进去电呢

楼主(2017-02-07):
模友帮忙看看,为什么B6提示这个不能进行充电?

网友:
这么笼统的问题我就笼统的回答,首先要确保充电器、电池是好的,其次充电器与电池匹配,再次电池与充电器连接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检查  电压低

电池报废了嘛

网友:
电池电压太低了,得激活

网友:
你电池可能是过放了,电压太低,B6没有修复功能,电压太低就不能够充电。

网友:
电压过低,怀疑是过放挂了电芯

网友:
过放了,选别的模式先充电电进去再换锂电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