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傲知识堂)精灵3高级版炸机维修

楼主(2017-02-07):
上周末带着小3去公司附近拍一处新农村,在拍摄联排别墅的过程中,操作不慎光荣的撞到了树上,随后就出现了下面的情景:
幸运的是从7、8米高处掉下来后发现只有电池弹了出来,落在一旁,机身保持完整没有发生粉碎性毁坏(此刻还有心情拍照,着实很是淡定),拾起机器,目测到机身M3和M4电机侧的下壳体先着地,有严重的擦伤(后面有图)!电池安装处的上下壳体翘开,本人稍微一用力竟然当场给按了回去,这里变形估计也是电池弹出来的主要原因。看了下云台,安然无样,外观没有明显受伤。脚架也荡然完好存在,不得不佩服塑料外壳的弹性,自己也在小庆幸,掉下来的姿势角度真的很重要!
因为电池是被弹出来的,所以捡起电池时还开着机,发现电池也很幸运只有面板处有擦伤,没有发生粉碎性骨折,内芯等回去再进一步检查!包里还有两块备用电池,看机器整体外观没有严重受损,于是从包里又拿出了一块电池安装到机器上,上电开机,没想
到云台自检正常,手机APP端摄像画面清晰可见,唯独发现机臂灯全红快闪,在APP上显示电池通信故障,电池电压显示为0,无法正常起飞,担心是电池通信触点连接有良,又换了另一块备用电池安装上,依然显示此故障。看来继续拍摄的希望不大,只有回单位在研究具体是怎么回事了。
在回来的路上,用电话联系了大疆售后工程师,把大概情况描述了一下,美女工程师的回答是:不要起飞,先检查一下电池仓端的通信伸缩触点是否正常弹出,如果弹出正常只有寄回售后,拆机检查维修!因为都知道售后高昂的维修费用,本人没有直接接受寄回去的方案,在我百般的缠绵之下,美女帮忙分析出电池通信故障,可能会是电池电源触点端接触不良,电池智能模块故障,还有主控板电池单元故障。
如果是电池模块故障,换了三块好的备用电池,问题没有解决,初步可以判定不是电池本身的原因。
为了排除电池与电池仓触点的接触不良(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掉下来就是电池仓这附近的上下壳体翘开,虽然现在电池能正常安装,但不排除机壳变形,导致电池触点接触不良)。回到单位之后,从单位旁边的汽修厂找来了四个铜片插头,将电池仓端的四个触点分别用铜片插头引出来,又找了两位同事帮忙(只有插头触点图片,因为当时三个人的六只手全上阵,没办法拍照!具体怎么连接的,自己脑补)

将电池通信端口和动力端口用导线连接后,故障依旧。接下只有最后一种可能就是机身里面的主控板电池模块了(之前上网查过里面是集成在一块板子上)。
      因为自己原来有修理汽车电脑板的工作经历,对x3的拆解十分有兴趣!x3身上的螺丝分别需要内花T6、T9,内方1.5、2.0,小十字改锥,马上就从淘宝上拍了一套南得工具,快递也很给力,两天后收到。

第一步先把云台和超声波定位拆了下来,后来发现打开机壳和拆这两样不发生多大关系
第二步,分别松开了机臂端的四颗螺丝和电机座上的四个螺丝,因为第一次拆机没经验,只要见螺丝就松开!!多亏买工具时赠送了三个塑料片,很快就把机壳翘开了,上机壳唯一与主板连接的GPS,将插头断开,就可以把上机壳整体拿开。后来上网搜索,发现了好几个拆机视频,都很详细!

上壳拆下后,主控板就可以目测,发现主控板下壳体的四个固定座全部脱开(估计是巨大的冲击力振动的结果),再进一步目测到电池通信线竟然被主控板边缘挤断了一根(瞬间发现了问题的根源),还有一颗电容松动脱落。上图:
从单位车间借来了电烙铁、热熔胶枪,迫不急待的将断开的线头接上用胶带缠好(条件有限,用热熔管最好了),将松动的电容按原来的位置焊好,打上热熔胶。为了先验证问题是否得到解决,简单的将GPS、超声波模块插头连接后,上电开机,连接手机APP,天空一片晴朗,电池电压正常显示了,尝试解锁,竟然成功了,心情一片大好。
为了进一步测试x3的其它性能有无受损,由于下壳体固定主板的螺孔全部脱落损坏,主控板无法固定,后来用热熔胶打到了主控板和下壳体之间的缝隙,这样才将主控板固定住,然后将机器其它部件按原来的顺序复位。全部装好后才发现,M3机臂灯外罩丢了(掉落的现场没发现啊,应该是弹别处去了)。
这就是我们单位专用试飞草坪地,升级了最新程序、重新校准了MIU、云台、遥杆、罗盘,大概试飞了2个多小时,6块电池!目前唯一发现的问题是M3电机端振动要比其它电机明显,然后为了保险起见,在淘宝上订了一套原厂机壳,静等快递到货。
对于这次炸机经历,纯属人为原因,经验不足是主要,其次事先没有充足的准备,没有仔细观察周围厂地,希望这次的维修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个借鉴!!

转自:无人机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恭喜,自己动手,修复所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虽然不玩精灵,但是也可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