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电调连接问题

楼主(2017-02-07):
今天想做个双发机,看了写帖子教做双发。A电机+A电调,B电机+B电调(正极已拔出),将A电调与B电调用Y线并联,AB电调均单独用3s 2200 30c供电。这时候问题来了,AB电机并不是同时转动,A转B报警。请问这问题出在哪里?电调均为天行者40A,电机也都是朗宇2212 1400kv。ps.验证双发前所有设备都已确认正常工作。

网友:
信号线连y线插接收机,做油门行程,油门行程看下说明书,没有说明书百度下。

网友:
通常,都是2路动力共用一组电源,各自供电的比较少见。不妨试试用一块电池供电,看看是不是由于2块电池的压差引起的问题(我也只是猜)

网友:
通电不同时,只给一个进行了油门校准。估计是这样。

网友:
把两块电池负极相连,再试试

网友:
用混控不行?

网友:
两个电调的信号线用y线并联,然后校准油门就ok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加一个同步器。

网友(2017-03-16):
去看我的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