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攻T1飞控能升级V4.4版本吗?

楼主(2017-02-07):
看见某宝上卖的拓攻T1飞控外形和T1-A飞控一样,而且印上的型号两者都一样,是T1。因此,能否用T1升级V4.4固件的方法,把T1变成T1-A呢?望大神指点。

这是T1-A图片

这是T1图片

楼主:
另外,如果买了T1-A,店主发的是T1,怎样分辨?是不是要等到通电调试才能知道?

网友:
可以刷的吧,我出t1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没用过,进来看看

楼主:
我细心对比一下,这个模块不同(见图):T1配的是OSD,而T1-A配的是DCU。从外形面板上可以辨认,模友收货时要看清楚。现在看,就算T1能升级T1-A固件,也不合算了。相差500元,但是要买一个DCU更换OSD就不值了。

网友:
应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