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Q6的av线接多少伏供电啊?

楼主(2017-02-07):
鹰眼Q6的av线接多少伏供电啊?看说明电器电器参数工作电压是5v,av线图例的机器是6s,写的2s到6s。到底按哪个啊?我刚接12v电可以用,就是发热量好大,接了一会儿后面的av线就烫手了。请问模友都接多少伏?

网友:
工作电压5v   就用5v咯,哪个头接图传用

网友:
鹰眼飞萤av供电线支持2s~6s的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那用5V试试能不能工作,反正分电板出来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5V试试能不能工作,反正分电板出来有5V

我a控只有12伏输出,看来还要改线

网友B:
Q6有电池电压显示功能,所以供电是2-6S,并非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Q6有电池电压显示功能,所以供电是2-6S,并非5V!

哦,不过发热量好大啊,接了一会儿,后面那个插板还烫手呢。

网友:
没有用过,帮你顶

楼主:
经多方查证,接4s可以的。

楼主:
接12v是可以的,已多方证实。

网友(2017-07-23):
我的也发烧后来用5v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