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校准所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02-07):
新进入NAZA V1飞控组装四轴准备航拍。之前是使用APM飞控的,但使用过知道APM飞控有一定的不安全因数存在。所以打算使用NAZA飞控进行航拍。今天把所有的准备功夫做完,把USB接到电脑通电连接成功,开始校准遥控,GPS等等。我使用的是AT9S控,所有行程量都是正负100。但在NAZA V1软件里,校准行程量却最多只有行程量的3/1左右,调遥控的行程量到最大和最小都得不到飞控行程量的最高和最低。之前我使用这遥控也是行程量正负100的,在APM地面站却是全部正常的,放到NAZA V1却全不正常。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设的呢。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naza里设到125%-1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里设到125%-140%

遥控里的全部调到140%了,还是不能达到介面行程的全程,

网友:
没用过naza进来看看

网友:
跳过大疆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