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飞控校准行程量不足

楼主(2017-02-08):
新入手NAZA V1飞控用于航拍。之前使用APM的校准遥控行程什么的都一齐正常。现在使用NAZA V1飞控校准行程量时却出现这样的问题:把遥控器的行程量调到最大,但电脑设参软件里的行程量几个杆打到尽也只有428,而且中立位怎么调也很难到中立位。老是提示要高极校准。高极校准后各行程量没变,还是到不了最低和最高位,最多也就只有行程的3/2到3/2左右。请各位大神们帮帮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yenhenfeng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打电话到大疆售后专业人员,得到的答案是(M1-M6舵机线全拉出不接,只留下X1口的PMU连接上的LED用一根舵机线短接F1F2然后边接LED和电脑打开调参强制升级,然后遥控的一到四通道的行程量全设到80%,再一次校准基本可以)。结果还真可能。虽然有点麻烦,但总算解决了校准问题。

网友:
没有用过,不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