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落都是问题

楼主(2017-02-08):
新手降落对不准跑道,练了好久也没有多大进步,求高手指点。

网友:
降落这个没有诀窍,只能猛练,你多连低空通场,慢慢的你就知道大概位置了。低空通场高度不要太高,控制在2米左右,然后速度也不要太快。。。多来几次你就能降准了

网友:
对不准跑道说明方向感还没练出来,特别是对头方向感,这个只能多练孰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