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otg转接头

楼主(2017-02-08):
找来家里不用的两个坏的手机充电器  拆开拆卸下usb头   然后把两个usb母头并联焊接   最后打上热熔胶粘上胶布  配合自己的数据线就可以当作otg线使用了

网友:
两个母头

网友A:
两个母头就可以做otg线了呀!学习了,也做个试试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母头就可以做otg线了呀!学习了,也做个试试

线序是直连吗?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厉害

网友B:
连接手机那边还要跟线短接

网友:
我没看错吧,能用

网友:
你别误导模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手机那边还要跟线短接

两个母头是并联的   除非你焊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母头是并联的   除非你焊反了

你的能用?

网友(2017-05-11):
这样是不行的,OTG线是五根线,有一个ID口要和电源还是地短接的。

网友:
17楼正解,手机端的电源地要跟第五焊点短接才能有5V输出

网友(2018-02-11):
mirco usb端 4号 id线未接地 触发 不成立

网友(2018-05-14):
我也做一个试过,没有成功,请楼主给一个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
还是买一根吧

网友:
想法可以的很棒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