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7-02-08):
一体图传接收信号很微弱只有几米就显示无信号了

网友A:
你问的有点笼统!首先你的找个发射机或者接收机,试试是看发射机问题还是接收机问题,看是看不出来的,你要确定哪个坏了才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有点笼统!首先你的找个发射机或者接收机,试试是看发射机问题还是接收机问题,看是看不出来的,你要 ...

接收机问题,我都换了一个发射机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B:
考虑一下是否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是否干扰

必须在室外用吗?我在室内测试的,周围有很多WiF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问题,我都换了一个发射机结果还是不行

接收机的话,可以检查接受模块焊点可能有虚焊,,从新焊过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的话,可以检查接受模块焊点可能有虚焊,,从新焊过一边,

哦,电池电压低会不会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必须在室外用吗?我在室内测试的,周围有很多WiFi

WiFi照理不会,2.4G,图传是5.8G,我说的模块之间的干扰

网友:
应该是接受机的问题,个人觉得 天线部分虚焊或者接收机供电不足

网友C:
频率是否一致?

频道不一致也会距离很短,因为接收机接收到的是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是否一致?

频道不一致也会距离很短,因为接收机接收到的是谐波。

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照理不会,2.4G,图传是5.8G,我说的模块之间的干扰

那应该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电池电压低会不会影响?

多低,模块是3.3伏到5.5伏工作的,别人用3s也是需要降压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低,模块是3.3伏到5.5伏工作的,别人用3s也是需要降压模块的

我用3s,要降压?说明上没有说

网友D:
你这个估计换个40频道的接收就可以了。接收只有8频。应该接收到的是
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估计换个40频道的接收就可以了。接收只有8频。应该接收到的是
谐波

哦哦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3s,要降压?说明上没有说

我说的是接受机模块不是整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接受机模块不是整个接收机,

哦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具飞控什么柜 好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