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看看这个外置电源怎么接

楼主(2017-02-08):
原配电池不行了,可是接口不知是哪种

网友:
欢迎加入.:口袋FPV:.,群号码:553205838里面是无线图传群里有大神

网友A:
自己改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一体?

不是的

网友:
啥东西高级来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拍个全图正反面的看看

网友:
图太少了。。。都看不明白

网友:
把原来电池的插头剪下来 焊到新的上不就结了

网友:
拍个清楚的图啊,看你这图上有印的定义的,按照定义用新电池改一下老电池的接口插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