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参数,桨参数,电机与桨的配比,电机与电池的配比,机型与电机,桨的关系

楼主(2017-02-08):
新手快来看看吧,一贴解决你的所有疑问,一站式问题解决!

楼主: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楼主:
【桨的参数】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10)表示直径,后两位数(60)表示螺距。

楼主: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网友A:
3536 1380kv 4S电池用多大桨?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配合好才效率高

楼主: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3S电池下:KV 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 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 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 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 3000-3500左右的4530浆2S电池下: KV 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 1800左右用7060浆                KV 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 3200-4000左右用4530浆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36 1380kv 4S电池用多大桨?

10楼有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楼有解释

用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3S电池下:KV 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 1200-1 ...

你这个怎么就有kv,难道和电机直径,高度没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3S电池下:KV 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 1200-1 ...

老兄默认的22的电机吧

网友:
新飞来学习了

网友:
4006 620kv走过

网友:
   你觉得飞无人机很简单?练个一会儿就行?
  是的,其实你只需要懂得机架、动力、电机、电调、KV值、螺旋桨、折叠桨、螺距、飞控、 GPS、IMU、GCU、BEC、PMU、主控、接收机、遥控器、模拟图传、高清图传、蘑菇头、三叶草、电动脚架、舵机、云台、HDMI转AV、GPS模式、四面悬停、姿态模式、手动模式、航向角、返航点、兴趣点环绕、失控返航、丢星、温飘、掉高、相对角、机头锁定、全自由、回中、副翼、升降舵、方向舵、油门、定高、刷锅、1S-12S、过充、过放、3.85保存、 平衡充、放电、防打火、三轴云台、基本感度、姿态感度、IOC、FS、指南针、伯努力原理、扭矩、转捩点、诱导阻力、附面层分离、雷诺数、荷兰滚、飘摆、螺旋、校准、修舵、FPV、上升气流、乱流、卡尔曼滤波、模拟量采样、PID控制原理、ppm编码、无线电、天线辐射波瓣等等知识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做航拍,在这个基础上,明白曝光、光圈、手动焦、快门速度、无限远、感光度、逆光、顶光、白平衡、地平线、主体跟随、快门优先等一切摄影知识加上点飞行的经验!基本就可以干航拍了~除此之外还有osd,2.4ghz,电机t数,电机尺寸的表示方法,t插 xt60,xt90,jst,锂聚合物,锂离子,磷酸铁锂,c数,数据回传,无感无刷和有感无刷,,摄影方面需要finalcutpro,Photoshop等等后期软件及使用方法,有重复请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