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450电机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7-02-08):
大家新年好啊!

我还是新手,刚刚入魔。
最近想组装一台F450,其他的零件都选好了,现在就纠结在选择电机上。

用途:航拍

先上一张配置表

F450,自己配的

我想先组装一台来练习飞行,等驾驶技术上去了再加运动相机、云台和图传来航拍。

听别人说2212的电机用来航拍动力不足,我就考虑要不要直接上2216,后面升级的时候就不用换了。

我想把电机换成朗宇X2216,麻烦大家帮看一下我用这个电机合适吗?

朗宇X2216

X2216可不可以装自紧桨?如果不行,该选择哪种规格的桨座和子d a n头?X2216用多少KV?什么桨比较合适?

桨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还未成熟之前还是多多看帖吧

恩恩,我现在每天都抽出1一个小时时间来看帖子。

网友B:
我有个f450要出,遥控天八,飞控是极翼p2 和naze lite的性能要好一些,组了差不多一个月

网友:
去看我发表的帖子,有照片

网友:
2216规格的电机,除了杂牌的,没有可以直接用自紧桨的。如果是担心射桨,用对应的自紧桨座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如果是方便拆卸桨,自紧桨座也可以的,只是相对麻烦些。推荐3S电池下,900~1000kv配十寸桨,4S电池下800kv左右配十一寸桨。

网友C:
如果是新手,我建议你直接入手精灵3,咸鱼2手,别问为啥子,我只想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f450要出,遥控天八,飞控是极翼p2 和naze lite的性能要好一些,组了差不多一个月

对,你那个配置出给新手还是不错

网友:
精灵3a,,不解释

网友:
我的450用的是郎宇2216 ,乐天20安电调,4s  5200电池,很好用,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新手,我建议你直接入手精灵3,咸鱼2手,别问为啥子,我只想让你少走弯路

谢谢你的建议,适当的走些弯路可以锻炼。我玩飞机就是想折腾,享受自己组装的乐趣。如果我买成品机,我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了。

网友:
只是为了兴趣自组的乐趣也有一些闲钱折腾,可以自组慢慢搞,2216朗宇和飓风都不错,拉力要大点4S 800KV配十寸桨,如果是为了拍摄为主直接精灵3最省钱的途径,也是一路自组过来,为了达到好的画面效果,相机、云台、图传、飞控、减震各种投入,入门级航拍机自组的还是没有成品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适当的走些弯路可以锻炼。我玩飞机就是想折腾,享受自己组装的乐趣。如果我买成品机,我就 ...

开源虽好,不过各个厂家质量参差不齐,本着节约钱的开始,其实就是正真烧钱的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你那个配置出给新手还是不错

不得不说那个飞控稳定性很好,出不了就自己留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说那个飞控稳定性很好,出不了就自己留着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

下午去飞,老家昨天下雪了

网友:
我在闲鱼卖·f450四轴到手飞b6ac充电器极翼p2飞控天地飞八遥控#来闲鱼,发现更多闲置超值好物# http://a.nfmrtfv.com/F.YJSwe?ut_sk=1.null.Copy.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