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3液晶显示屏如何去掉蓝屏

楼主(2017-02-08):
可视门铃液晶显示器,通电输入视频信号显示正常,清晰度还可以,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掉无信号蓝屏功能,望前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好像完全没信号(还有百分之十左右)才会蓝屏   你自己试试看      改雪花屏。。。  好像不能改吧。。    或者自己换驱动也可以

网友A:
换驱动板

网友:
拿分走人了

网友B:
蓝屏跟雪花屏的驱动板不一样的 可不是去两个电阻电容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驱动板

谢谢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屏跟雪花屏的驱动板不一样的 可不是去两个电阻电容那么简单

就没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换驱动板,或者自己找出净燥抑制电路,我也在找办法,

网友:
换驱动板,没别的办法

网友:
换驱动板,我有一块,4.3普清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只有换驱动板,早前的蓝屏是可以通过CPU外的引脚关闭的,现在已经高度集成,只能通过改写驱动程序实现蓝屏或雪花。

网友:
换驱动板!

网友:
加个dvr试试

网友(2017-03-24):
天书求助  4.3液晶显示屏如何去掉蓝屏 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器,信号显示,液晶显示,指点迷津 作者:eason爹 166 求助  4.3液晶显示屏如何去掉蓝屏 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器,信号显示,液晶显示,指点迷津 作者:eason爹 8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