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60在使用过程中会打火,为什么厂家不研发一款防打火的呢

楼主(2017-02-09):
我看到XT90、AS150都做防打火插头了,那XT60为什么不做防火花?

网友:
B6充电器上电都打火花

网友:
那是什么原因产生的火花呢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插拔设备插头时瞬间电流变化很快,导致出现瞬时的高电压,击穿空气放电造成的

网友:
成本,时间,不是不愿意,愿意起来就赚不到钱

网友:
顶帖书一种美德

网友:
有大电容都会搭伙,不好解决

网友:
我觉得还是瞬间电流大,你可以加个开关,插好设备在打开开关通电

网友:
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