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旋翼定点飘的厉害

楼主(2017-02-09):
六旋翼,开源飞控,定点飘得厉害,一直找不到原因,请问大牛们怎么在日志上找原因?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顶帖书一种美德

网友:
试商品飞控喽

网友A:
查看GPS HDOP值,正常情况2以内,当然越低越好,好的M8N GPS能达到1以下

网友:
打开日志查看GPS HDOP值,定位漂移情况就说明定位精度不够

网友:
可能gps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GPS HDOP值,正常情况2以内,当然越低越好,好的M8N GPS能达到1以下

16星,14精度,定位没啥问题,飘是机头那根红线在动,感觉是干扰,但是不知道怎么找原因,

网友B:
用的内置罗盘还是外置罗盘,可能罗盘受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内置罗盘还是外置罗盘,可能罗盘受干扰了

两个都有,外置的优先,外置的用支架架起来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什么情况啊

网友:
情况不明决心大,方向不辨跑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