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2卫星接收无法对频

楼主(2017-02-09):
之前的dsm2卫星接收机和d7e能对上频,我也固定了识别码,然后换个d7e的遥控之后,死活对不上。
       先按对频键上电,接收灯快闪,然后遥控配置了dsm2的协议和8通道开了150mw和自动的识别码,就是一直对不上屏,求赐教,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试一试,卫星接收机连接一个主接收机,用主接收机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卫星接收机连接一个主接收机,用主接收机对码

没有主接收机

网友:
都用上卫星接收机了?

网友B:
第一确认,新的D7e固件刷的没问题,最后一步是否将protocol文件件复制到U盘。
如果第一步确认,可以试试dsmx协议,看能不能对上,我之前也出现过dsm2对不上,换了dsmx对上了, 但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确认,新的D7e固件刷的没问题,最后一步是否将protocol文件件复制到U盘。
如果第一步确认,可以试试dsm ...

一样换了接收就可以了,前一个接收和遥控一直在用换控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换了接收就可以了,前一个接收和遥控一直在用换控就不行了

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华科尔控用dsm2的接收机稳定不,想拿来飞450

网友:
我用f3迷你飞控,dsm2卫星接收,之前总得好好的,然后调试的时候接收机就突然灯不亮了,以为接收机坏了,新买了一个,结果还是那样,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