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5.8G双接收图传呢

楼主(2017-02-09):
         为什么要用5.8G双接收图传呢?rx5808 怎样处理这两路信号呢

网友(2017-06-17):
双接收不如用微波开关沉余双天线信号,双路叠加信号,多天线的接收机就是这样

网友(2017-02-09):
说白了,主要目的是双天线,好像有单模块双天线的,叫分集接收,两个天线可以一个全向,一个定向

网友A:
不是接收模块处理双路信号,是需要单片机和一个开关模块来控制的,哪路信号好就转哪路

网友B:
我来为你顶贴。。。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      我有查到一点信息:可以同时接收两路不同频道无线发射;也可以同时接收一个无线发射信号,冗余分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为你顶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收模块处理双路信号,是需要单片机和一个开关模块来控制的,哪路信号好就转哪路 ...

谢谢

网友:
一个信号不好,可以换另一个接收

网友:
三楼正解。是信号优选。

网友:
每看一贴就复贴一次,
帮楼主把贴顶上去,
理应。

网友(2017-04-17):
我有台系5.8G方案,可以完全替代国产5823
---------------------------------------------
1.2G,2.4G,5.8G数字模拟图传方案
-Moses.FK
Q:3320424344
18926060059
尽情飞,放心拍
Fly freely,Film trustily

网友:
谢谢各位模友      我有查到一点信息:可以同时接收两路不同频道无线发射;也可以同时接收一个无线发

网友:
哪路信号好就转哪路

网友(2017-06-16):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