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没有扎条固定好的下场就是这样,电容飞了

楼主(2017-02-09):
永远都不相信双面胶的固定

网友:
3M胶带 扎带 这是必须的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这算啥~我大6轴起飞时候用双面胶粘的飞控~直接损失500

网友:
说出你的故事。。。事故

网友A:
被桨打掉了?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桨打掉了?

是的,直接打掉

网友B:
热熔胶不是一个选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直接打掉

我都是要拿胶带粘好 幸亏不厉害

网友C:
我的电调是用电工胶带裹在机架,虽然丑点,安装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不是一个选择吗

时间长了直接脱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调是用电工胶带裹在机架,虽然丑点,安装妥妥的!

可惜我是审美主义

网友:
塔式一体化飞控,强迫症首选

网友:
被桨打了吧

网友:
螺旋桨打得应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我是审美主义

呵呵呵 完美主义者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D:
再好的双面胶,都是怕风,怕灰,怕油。水反而不怕。我的电调焊接部位接好线后都是用704硅胶填起来的,防止短路或者氧化或者什么脏东西进去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长了直接脱胶

那也应该比双面胶有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好的双面胶,都是怕风,怕灰,怕油。水反而不怕。我的电调焊接部位接好线后都是用704硅胶填起来的,防止 ...

是的,好主意

网友:
学习学习。经验之谈

网友:
接受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