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飞控,明天装备调螺距了

楼主(2017-02-09):
年前炸鸡后今天中午把它恢复了,装上了apm飞控,明天调螺距,过几天去试飞,希望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加一下我的QQ1981998068,我有很多事要请教你。

你加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加一下我的QQ1981998068,我有很多事要请教你。

8471485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加一下我的QQ1981998068,我有很多事要请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通道六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设置吗?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直升机的油门是不是有一个开关可以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部粘双面胶?从下往上顺序是飞控,减震板,直机底板?

对没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着放

顶部粘双面胶?从下往上顺序是飞控,减震板,直机底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直机,多轴,还是固定翼,遥控器油门必须保持在最低下,没有在中间停转的,你用的什么飞控?

那直升机的油门是不是有一个开关可以锁定?

网友:
可以发个装机帖给大家看看

网友C:
这是小飞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小飞象吗?

是啊

网友:
直机的才是高手

网友B:
飞控是倒着放的吗

网友A:
大神求教一下,直升机的电调行程是在混控模式下调还是在,固定翼模式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求教一下,直升机的电调行程是在混控模式下调还是在,固定翼模式下调?

固定模式下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模式下调

大神还想问一下,直升机的油门在中间飞机是不转的,油门往上的话,飞机开始加速转,然后有开关可以切换一下,那个油门向下又是加速,中间就是停转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还想问一下,直升机的油门在中间飞机是不转的,油门往上的话,飞机开始加速转,然后有开关可以切换一 ...

不是,你怎么搞的,可别那样弄,你单独把电调接在接收机上做油门行程,电机应该是油门一动就转的,不是在中间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还想问一下,直升机的油门在中间飞机是不转的,油门往上的话,飞机开始加速转,然后有开关可以切换一 ...

不管直机,多轴,还是固定翼,遥控器油门必须保持在最低下,没有在中间停转的,你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是倒着放的吗

正着放

网友:
哎!我玩航模不到三个月,玩废了一架450V3!直接买了亚拓450L在电装上决定不下来!求大神指导,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努力。效果好我也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