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油门没法解锁

楼主(2017-02-09):
本着折腾精神。做了一块mwc飞控,但是刷2.3版本程序,油门没法解锁。请各位老手指教,

网友:
没用过mwc 路过帮顶

网友:
没刷过这个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gui里面看下通道输入是否反向了,如果反向在遥控上设置对应通道反向即可

网友(2017-03-24):
上电后,先校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不然无法解锁,算是一种保护措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