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试示范视频,实用性强,youtube最新

楼主(2017-02-09):
Tuning With Stingy & My Current PIDs and Rates

虽然不是全部能听懂,但基本能看明白,对新手绝对有用。

网友:
确实挺新的视频   昨晚刚看的YouTube   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
太有用了!,群里有没有英文高手转译过来?

网友:
方法不错 到时候试试

网友:
有英语好的新手吗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这种视频如果能加个字幕就非常完美了

网友:
这方法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
谢谢分享,對我這些新手很有用!

网友:
额,YouTube右下角有个设置,选择字幕,自动翻译字幕,选择中文,就有机器翻译的中文出来了额。
虽说翻译质量一般,总没有好对吧,再说YouTube上面还有说德语,法语的,英文再好也没用。

网友A:
另外,给视频加字幕我试过,工作量超大,要先口译,打字,对时间轴,后期处理。一个人搞进度很慢的。有想法有能力有时间的人可以联系我,一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给视频加字幕我试过,工作量超大,要先口译,打字,对时间轴,后期处理。一个人搞进度很慢的。有想法 ...

专门搞字幕的人对这种视频恐怕没兴趣,全要靠模友自己来了

网友B:
ODS  叠加调参数 怎么用谁能做个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DS  叠加调参数 怎么用谁能做个教程

使用飞控内置OSD,可以在BF里面调整OSD的那种。然后刷3.1版本的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飞控内置OSD,可以在BF里面调整OSD的那种。然后刷3.1版本的固件,就可以了。

如果外置的呢怎么弄?

网友:
外置的看下泡泡老师教程,但是放出来能调试的参数不多。不过外置的我不是很推荐用,不稳定,实际飞的时候也就关注个电压。
但是还没有倒计时来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