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Y3不加舵机

楼主(2017-02-09):
请问有没有Pixhawk Y3不加舵机的方案?

网友:
那是丫4

楼主:
在哪里选择Y4机架类型?

网友:
好像X鸡架类型就能飞y4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  只是理论

网友:
长着像y3的y6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选择Y4机架类型?

飞控要支持

网友:
建议你好好泡泡论坛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