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这个问题很简单 可我就是不会

楼主(2017-02-09):
新买的apm不知道在哪设置解锁   请问大神解锁是固定的一个手势还是可以设置?在哪里设置?

网友:
联系吧泡泡老师视频翻看完,对你绝对有帮助

网友:
去看教程吧

网友:
这个锁是对于安全考虑。模型不是玩具,电机转起来不下几千转。所以这个锁是认机手有一个完全的安全和准备才搞出来的。不要想着去怎么去掉他,对机手没好处。

网友:
解锁方式:油门最低,方向向右,不管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都一样。

建议朋友吧泡泡老师的视频看一下,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到。

网友A:
直接就上来问 解锁啊,看来是没看过教程和视频,建议先认真看看APM的教程,至少基本的调试设置操作没问题了在试飞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上来问 解锁啊,看来是没看过教程和视频,建议先认真看看APM的教程,至少基本的调试设置操作没问题了 ...

说的对,赞同

网友:
看来,没有用心学。

网友:
可以上上魔豆,那里泡泡老师讲解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