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加装miniosd gps是否有版本要求?

楼主(2017-02-10):
cc3d加装miniosd gps对版本有要求吗?我现在升级固件是LP的,可以用吗?谢谢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路过,没用过CC3D

网友A:
额,这个可以用要看怎么用,首先硬件上通过串口接进去就可以了。但是CC3D的固件不支持使用GPS功能。比如一键返航,自动飞行等功能。因为板载rom没有空间放下这些程序了。
只能做到在OSD里面显示GPS坐标。
请参考LP的解释文档
https://librepilot.atlassian.net/wiki/plugins/servlet/mobile?contentId=5669417#content/view/566941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可以用要看怎么用,首先硬件上通过串口接进去就可以了。但是CC3D的固件不支持使用GPS功能。比如一 ...

大师就是大师,佩服,请教,要是做定点,自动返航,最低配置的飞控有那些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就是大师,佩服,请教,要是做定点,自动返航,最低配置的飞控有那些给推荐一下,谢谢

要带gps 返航,定高,定点,目前市面上的基本都得f4级别的飞控,cc3d revo,apm,pix 都是,便宜的应该是apm,但是参数调整毕竟复杂,还有更多非开源的商品控,看自己的需求和选择了。

网友:
不讲商品控,导航主要看软件啦。
开源的使用BF/CF固件还有一个叫iNAV的,但是国内资料很少,玩的也少。另外一个就是mission planer了,其他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就是大师,佩服,请教,要是做定点,自动返航,最低配置的飞控有那些给推荐一下,谢谢

别大师大师了,打湿还差不多,很多高手都在民间不上论坛的,我是比较闲。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专家解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可以用要看怎么用,首先硬件上通过串口接进去就可以了。但是CC3D的固件不支持使用GPS功能。比如一 ...

谢谢老师指点,英语不好大致看了一下,也按照要求做了,GPS还是无法接入,感觉数据口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