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舵机适用频率

楼主(2017-02-10):
分享我试验得到的常用舵机适用频率表。
如果你把模拟舵机(一般50hz)接到电机接口(400-500hz) 就可能损坏舵机。

网友A:
应该是不能接到油门接口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能接到油门接口的意思吧

是的,或者说电调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或者说电调接口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B:
要是反过来呢。。。

网友B:
淘宝哪家的舵机都是正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反过来呢。。。

怎么个反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哪家的舵机都是正品的?

不好说, 就银燕来看,一般多皇冠,信誉好的正品。 但也个别有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