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造成烧毁一个原件

楼主(2017-02-10):
还能用就是一上天就断断续续出雪花,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元件怎么修,用的u22 飞控,是干扰还是图传的问题,
小胖还是挺好飞的 初次试飞图传失灵手动拉回来的(d10控在下边有平衡模式上天后没有了  以前有)图传在地面一开始正常一会就没有osd了动动图传天线又出来了

楼主:
图传摄像头单独供电的

网友A:
是原件烧了吗?

网友B:
去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原件烧了吗?

嗯箭头指的那个小的烧断一个脚,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售后吧

不值当的吧!我感觉是个小问题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值当的吧!我感觉是个小问题而已

有能力可以自己解决 像我就只好售后了

网友:
这是什么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C:
这东西怎么会烧

网友D:
这个找配件换

网友E:
像是个磁珠    旁边应该是个000再检查一下还在的那个000电阻因该是0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能力可以自己解决 像我就只好售后了

查出来是啥就能修关键咱这学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怎么会烧

12v输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找配件换

不知道是啥啊  好像少了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是个磁珠    旁边应该是个000再检查一下还在的那个000电阻因该是0Ω

这是起什么作用?用什么换上呢?今天上电当时有图像一会儿就没了用螺丝刀连一下又有了不过传输信号总是雪花不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起什么作用?用什么换上呢?今天上电当时有图像一会儿就没了用螺丝刀连一下又有了不过传输信号总是雪 ...

磁珠是抑制高频干扰的,000电阻是限流的  全是保险丝吧

楼主:
谢谢啦!请问能用什么代替吗?看来干扰就是它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