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ntel Curie的开源机械臂(转帖)

楼主(2017-02-10):
喜欢就支持下这个项目吧: http://www.kenrobot.com/arduinocn/vote  参赛编号13

基于intel Curie的机械臂具有动作记忆功能,通过记录每个点的位置,依次去回放动作,达到对机械臂编程的作用。机械臂的是用方法是:
1.DC及USB均上电,上电后并成功启动后LED会闪一下白光。
2.成功启动后手拧电位器可以看到机械抓的开合。

试教步骤

1.    掰动机械臂到需要的位置后轻触一下按键,等待LED闪烁两次红色表示该位置已记录完毕。
2.    依上述方法掰动几次机械臂完成录入时长按按键1秒以上,松开按键后LED闪烁两次蓝色表示录入结束开始自动执行记录动作程序。
3.    需要停止重新录入动作时,长按按键1秒以上,松开按键后LED闪烁两次蓝色表示可以重新录入动作。

目前,机械臂的模型和代码都还在优化阶段,等成熟后,计划可以推出机械臂套件出售,下面是目前已经修改的模型特征
目前SW的工程文件我已经上传,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如果有更好的制作方案,欢迎提出交流。

机械臂视频:

模型stl文件:
co#include #include

Servo myservo0,myservo1,myservo2,myservo3,myservo4;  // create servo object to control a servo
                // twelve servo objects can be created on most boards

int addr = 0;
int pos = 0;    // variable to store the servo position
int read_Servo0, read_Servo1, read_Servo2, read_Servo3, read_Servo4;
bool bottom = false;
bool bottom_pressed = false;
int min_0, max_0, min_1, max_1, min_2, max_2, min_3, max_3;
//int R_PIN, G_PIN, B_PIN;
#define R_PIN  4
#define G_PIN  5
#define B_PIN  6

bool eeprom_end()
{
        if (EEPROM.read(addr) == 6666) {
                delay(100);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true;
}

bool match_servo()
{
        int read_Servo0_p, read_Servo1_p, read_Servo2_p, read_Servo3_p, read_Servo4_p;

        read_Servo0_p = analogRead(A0);
        if (read_Servo0_p > max_0)
                read_Servo0_p = max_0;
        if (read_Servo0_p < min_0)
                read_Servo0_p = min_0;
        read_Servo0_p = map(read_Servo0_p, min_0, max_0, 611, 2389);

        read_Servo1_p = analogRead(A1);
        if (read_Servo1_p > max_1)
                read_Servo1_p = max_1;
        if (read_Servo1_p < min_1)
                read_Servo1_p = min_1;
        read_Servo1_p = map(read_Servo1_p, min_1, max_1, 611, 2389);

        read_Servo2_p = analogRead(A2);
        if (read_Servo2_p > max_2)
                read_Servo2_p = max_2;
        if (read_Servo2_p < min_2)
                read_Servo2_p = min_2;
        read_Servo2_p = map(read_Servo2_p, min_2, max_2, 611, 2389);

        read_Servo3_p = analogRead(A3);
        if (read_Servo3_p > max_3)
                read_Servo3_p = max_3;
        if (read_Servo3_p < min_3)
                read_Servo3_p = min_3;
        read_Servo3_p = map(read_Servo3_p, min_3, max_3, 611, 2389);

        read_Servo4_p = analogRead(A4);
        if (read_Servo4_p > 1024)
                read_Servo4_p = 1024;
        if (read_Servo4_p < 0)
                read_Servo4_p = 0;
        read_Servo4_p = map(read_Servo4_p, 0, 1024, 1222, 1722);

        Serial.print("read_Servo_p:");
        Serial.print(read_Servo0_p);
        Serial.print(":");
        Serial.print(read_Servo1_p);
        Serial.print(":");
        Serial.print(read_Servo2_p);
        Serial.print(":");
        Serial.print(read_Servo3_p);
        Serial.print(":");
        Serial.print(read_Servo4_p);
        Serial.print("");

        if (abs(read_Servo0_p - read_Servo0) > 20) {
                //Serial.print(read_Servo0_p - read_Servo0);
                Serial.println("!0");
                return false;
        }
        else if (abs(read_Servo1_p - read_Servo1_p) > 20) {
                Serial.println("!1");
                return false;
        }
        else if (abs(read_Servo2_p - read_Servo2_p) > 20) {
                Serial.println("!2");
                return false;
        }
        else if (abs(read_Servo3_p - read_Servo3_p) > 20) {
                Serial.println("!3");
                return false;
        }
        else if (abs(read_Servo4_p - read_Servo4_p) > 20) {
                Serial.println("!4");
                return false;
        }
        else if (abs(EEPROM.read(addr - 5) - read_Servo0) > 20) {
                /*Serial.print(":");
                Serial.print(EEPROM.read(addr - 5) - read_Servo0);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5");
                return false;
        }
        else if (abs(EEPROM.read(addr - 4) - read_Servo1) > 20) {
                Serial.println("!6");
                return false;
        }
        else if (abs(EEPROM.read(addr - 3) - read_Servo2) > 20) {
                Serial.println("!7");
                return false;
        }
        else if (abs(EEPROM.read(addr - 2) - read_Servo3) > 20) {
                Serial.println("!8");
                return false;
        }
        else if (abs(EEPROM.read(addr - 1) - read_Servo4) > 20) {
                Serial.println("!9");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true;
}

void get_Servo()
{
        read_Servo0 = analogRead(A0);
        if (read_Servo0 > max_0)
                read_Servo0 = max_0;
        if (read_Servo0 < min_0)
                read_Servo0 = min_0;
        read_Servo0 = map(read_Servo0, min_0, max_0, 611, 2389);

        read_Servo1 = analogRead(A1);
        if (read_Servo1 > max_1)
                read_Servo1 = max_1;
        if (read_Servo1 < min_1)
                read_Servo1 = min_1;
        read_Servo1 = map(read_Servo1, min_1, max_1, 611, 2389);

        read_Servo2 = analogRead(A2);
        if (read_Servo2 > max_2)
                read_Servo2 = max_2;
        if (read_Servo2 < min_2)
                read_Servo2 = min_2;
        read_Servo2 = map(read_Servo2, min_2, max_2, 611, 2389);

        read_Servo3 = analogRead(A3);
        if (read_Servo3 > max_3)
                read_Servo3 = max_3;
        if (read_Servo3 < min_3)
                read_Servo3 = min_3;
        read_Servo3 = map(read_Servo3, min_3, max_3, 611, 2389);

        read_Servo4 = analogRead(A4);
        if (read_Servo4 > 1024)
                read_Servo4 = 1024;
        if (read_Servo4 < 0)
                read_Servo4 = 0;
        read_Servo4 = map(read_Servo4, 0, 1024, 1222, 1722);

        EEPROM.write(addr, read_Servo0);
        delay(100);
        addr++;
        EEPROM.write(addr, read_Servo1);
        delay(100);
        addr++;
        EEPROM.write(addr, read_Servo2);
        delay(100);
        addr++;
        EEPROM.write(addr, read_Servo3);
        delay(100);
        addr++;
        EEPROM.write(addr, read_Servo4);
        delay(100);
        addr++;

        Serial.print("read_Servo:");
        Serial.print(read_Servo0);
        Serial.print(":");
        Serial.print(read_Servo1);
        Serial.print(":");
        Serial.print(read_Servo2);
        Serial.print(":");
        Serial.print(read_Servo3);
        Serial.print(":");
        Serial.print(read_Servo4);
        Serial.print("");
}

void write_eeprom_end()
{
        EEPROM.write(addr, 6666);
        delay(100);
}

void read_eeprom()
{
        for (int i = 0; i < 512; i)
        {
                int value = EEPROM.read(i);
                delay(100);
                Serial.print(value);
                if ((i+1) % 5 == 0)
                        Serial.print("");
                else
                        Serial.print(":");
                if (value != 6666)
                        i++;
                else
                        i = 512;
        }
        Serial.print("");
}

void get_Servo4()
{
        pos = analogRead(A4);
        myservo4.writeMicroseconds(map(pos, 0, 1024, 1222, 1722));
}

void servo_detach()
{
        myservo0.detach();
        myservo1.detach();
        myservo2.detach();
        myservo3.detach();
        //myservo4.detach();
}

void servo_attach()
{
        myservo0.attach(8);
        myservo1.attach(9);
        myservo2.attach(10);
        myservo3.attach(11);
        //myservo4.attach(12);
}

void bottom_press()
{
        long now_time = millis();

        //de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UPS_INT_PIN));
        detachInterrupt(7);

        delay(5);
        if (digitalRead(7) == LOW)
        {
                bottom = !bottom;
                Serial.println(bottom);
                unsigned long value;

                while (digitalRead(7) == LOW);

                if (millis() - now_time >= 1000)
                {
                        bottom_pressed = !bottom_pressed;
                        Serial.println("LONG PRESS!");
                        digitalWrite(B_PIN, LOW);
                        delay(500);
                        digitalWrite(B_PIN, 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B_PIN, LOW);
                        delay(500);
                        digitalWrite(B_PIN, HIGH);
                        delay(500);
                        if (bottom_pressed)
                        {
                                write_eeprom_end();
                                read_eeprom();
                                addr = 0;

                                servo_attach();

                        }
                        /*else
                        {
                                digitalWrite(G_PIN, LOW);
                                delay(500);
                                digitalWrite(G_PIN, 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G_PIN, LOW);
                                delay(500);
                                digitalWrite(G_PIN, HIGH);
                                delay(500);
                        }*/
                        //read_eeprom();
                        //addr = 0;
                }
                else
                {
                        get_Servo();
                        while (!match_servo())
                        {
                                addr -= 5;
                                get_Servo();
                        }
                        Serial.println("EEPROM WRITE END");
                        Serial.print(EEPROM.read(addr - 5));
                        Serial.print(":");
                        Serial.print(EEPROM.read(addr - 4));
                        Serial.print(":");
                        Serial.print(EEPROM.read(addr - 3));
                        Serial.print(":");
                        Serial.print(EEPROM.read(addr - 2));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EEPROM.read(addr - 1));
                        digitalWrite(R_PIN, LOW);
                        delay(500);
                        digitalWrite(R_PIN, 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R_PIN, LOW);
                        delay(500);
                        digitalWrite(R_PIN, HIGH);
                        delay(500);
                }
        }
        attachInterrupt(7, bottom_press, FALLING);
}

void get_analog()
{
        for (pos = 10; pos <= 170; pos += 10) // goes from 0 degrees to 180 degrees
        {                                  // in steps of 1 degree
                myservo0.write(pos);
                myservo1.write(pos);
                myservo2.write(pos);
                myservo3.write(pos);
                myservo4.write(map(pos, 10, 170, 65*11, 110*11));// tell servo to go to position in variable 'pos'
                delay(500);                       // waits 15ms for the servo to reach the position
                if (pos == 10 || pos == 170)
                {
                        Serial.print(analogRead(A0));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analogRead(A1));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analogRead(A2));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analogRead(A3));
                        Serial.print("");
                }
        }
        for (pos = 170; pos >= 10; pos -= 10)     // goes from 180 degrees to 0 degrees
        {
                myservo0.write(pos);
                myservo1.write(pos);
                myservo2.write(pos);
                myservo3.write(pos);
                //if(pos >= 65 && pos <= 110)
                myservo4.write(map(pos, 10, 170, 65*11, 110*11));// tell servo to go to position in variable 'pos'
                delay(500);                       // waits 15ms for the servo to reach the position
                if (pos == 10 || pos == 170)
                {
                        Serial.print(analogRead(A0));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analogRead(A1));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analogRead(A2));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analogRead(A3));
                        Serial.print("");
                }
        }
}

void process_servo()
{
        int servo_pos_0, servo_pos_1, servo_pos_2, servo_pos_3, servo_pos_4;
        int servo_des_0, servo_des_1, servo_des_2, servo_des_3, servo_des_4;
        int servo_move_0, servo_move_1, servo_move_2, servo_move_3, servo_move_4;
        int rate_0, rate_1, rate_2, rate_3, rate_4, servo_move_max, rate_time;

        servo_pos_0 = read_Servo0;
        servo_pos_1 = read_Servo1;
        servo_pos_2 = read_Servo2;
        servo_pos_3 = read_Servo3;
        servo_pos_4 = read_Servo4;

        myservo0.writeMicroseconds(servo_pos_0);
        myservo1.writeMicroseconds(servo_pos_1);
        myservo2.writeMicroseconds(servo_pos_2);
        myservo3.writeMicroseconds(servo_pos_3);
        myservo4.writeMicroseconds(servo_pos_4);

        servo_des_0 = EEPROM.read(addr);
        //delay(100);
        addr++;
        servo_des_1 = EEPROM.read(addr);
        //delay(100);
        addr++;
        servo_des_2 = EEPROM.read(addr);
        //delay(100);
        addr++;
        servo_des_3 = EEPROM.read(addr);
        //delay(100);
        addr++;
        servo_des_4 = EEPROM.read(addr);
        //delay(100);
        addr++;

        servo_move_0 = servo_des_0 - servo_pos_0;
        servo_move_1 = servo_des_1 - servo_pos_1;
        servo_move_2 = servo_des_2 - servo_pos_2;
        servo_move_3 = servo_des_3 - servo_pos_3;
        servo_move_4 = servo_des_4 - servo_pos_4;

        servo_move_max = max(abs(servo_move_0), max(abs(servo_move_1), max(abs(servo_move_2), max(abs(servo_move_3), abs(servo_move_4)))));

        rate_0 = servo_move_0 * 50 / servo_move_max;
        rate_1 = servo_move_1 * 50 / servo_move_max;
        rate_2 = servo_move_2 * 50 / servo_move_max;
        rate_3 = servo_move_3 * 50 / servo_move_max;
        rate_4 = servo_move_4 * 50 / servo_move_max;

        /*Serial.print("Servo_rate:");
        Serial.print(rate_0);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rate_1);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rate_2);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rate_3);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rate_4);
        Serial.print("");*/

        rate_time = servo_move_max;
        //rate_num = 5;
        //int rate_num = 0;
        while (rate_time)
        {
                if (rate_time < 50)
                {
                        servo_pos_0 = servo_des_0;
                        servo_pos_1 = servo_des_1;
                        servo_pos_2 = servo_des_2;
                        servo_pos_3 = servo_des_3;
                        servo_pos_4 = servo_des_4;
                        rate_time = 0;
                }
                else
                {
                        servo_pos_0 += rate_0;
                        servo_pos_1 += rate_1;
                        servo_pos_2 += rate_2;
                        servo_pos_3 += rate_3;
                        servo_pos_4 += rate_4;
                        rate_time -= 50;
                }
                //rate_num++;
                /*Serial.print("rate_time:");
                Serial.print(rate_time);
                Serial.print("Servo_test:");
                Serial.print(servo_pos_0);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servo_pos_1);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servo_pos_2);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servo_pos_3);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servo_pos_4);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rate_num);
                Serial.print("");*/

                myservo0.write(servo_pos_0);
                myservo1.write(servo_pos_1);
                myservo2.write(servo_pos_2);
                myservo3.write(servo_pos_3);
                myservo4.write(servo_pos_4);

                delay(40);
        }

        /*Serial.print(servo_pos_0);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servo_pos_1);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servo_pos_2);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servo_pos_3);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servo_pos_4);
        Serial.print("");*/

        read_Servo0 = servo_des_0;
        read_Servo1 = servo_des_1;
        read_Servo2 = servo_des_2;
        read_Servo3 = servo_des_3;
        read_Servo4 = servo_des_4;
}

void config_init()
{
        min_0 = 177;
        min_1 = 178;
        min_2 = 194;
        min_3 = 172;
        max_0 = 660;
        max_1 = 668;
        max_2 = 704;
        max_3 = 650;
        pinMode(A0, INPUT);
        pinMode(A1, INPUT);
        pinMode(A2, INPUT);
        pinMode(A3, INPUT);
        pinMode(A4, INPUT);
        pinMode(7, INPUT_PULLUP);
        pinMode(R_PIN, OUTPUT);
        pinMode(G_PIN, OUTPUT);
        pinMode(B_PIN, OUTPUT);
        digitalWrite(R_PIN, HIGH);
        digitalWrite(G_PIN, HIGH);
        digitalWrite(B_PIN, HIGH);
        attachInterrupt(7, bottom_press, FALLING);
        myservo0.attach(8);
        myservo1.attach(9);
        myservo2.attach(10);
        myservo3.attach(11);
        myservo4.attach(12);
}

void setup()
{
        config_ini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f (bottom_pressed)
        {
                if (eeprom_end())
                        process_servo();
                else
                        addr = 0;
        }
        else
        {
                servo_detach();

                get_Servo4();
                delay(50);
        }
}

  //for(pos = 10; pos <= 170; pos += 1) // goes from 0 degrees to 180 degrees
  //{                                  // in steps of 1 degree
  //  myservo0.write(90);
  //  myservo1.write(90);
  //  myservo2.write(90);
  //  myservo3.write(90);
  //  //if(pos >= 65 && pos <= 110)
  //  myservo4.write(map(pos,10,170,65,110));// tell servo to go to position in variable 'pos'
  //  delay(20);                       // waits 15ms for the servo to reach the position
  //}
  //for(pos = 170; pos>=10; pos -= 1)     // goes from 180 degrees to 0 degrees
  //{
  //  myservo0.write(90);
  //  myservo1.write(90);
  //  myservo2.write(90);
  //  myservo3.write(90);
  //  //if(pos >= 65 && pos <= 110)
  //  myservo4.write(map(pos,10,170,65,110));// tell servo to go to position in variable 'pos'
  //  delay(20);                       // waits 15ms for the servo to reach the position
  //}de
原帖出处:http://www.arduino.cn/thread-23525-1-1.html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不错,收藏了,有时间搞个玩玩

网友:
很完整的资料,收藏了。多谢!

网友:
结合人工智能的话,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