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飞控

楼主(2017-02-10):
飞控正反焊错了,有事吗

网友A: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有事,不可以的

网友:
不要把正负极焊错就行

楼主:
影响穿越机悬停平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贴是一种美德!

注意回帖质量,如果重复无意义的回复,将对你永久封号

网友C:
亲自没试过,但是可以想象,机子会翻个的

网友:
肯定有事

网友:
没看懂什么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自没试过,但是可以想象,机子会翻个的

这样焊反了,穿越机会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焊反了,穿越机会翻吗?

应该是飞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飞不起来的

正负极都没问题。

网友:
线不要接错就可以,板子装反了可以在飞控里设置,yaw或pitch转180度,具体看板子怎么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回帖质量,如果重复无意义的回复,将对你永久封号

顶你是看的起你

网友D:
搞了半天插头反了
只要你+-S没搞错
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了半天插头反了
只要你+-S没搞错
一点关系都没有

知道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焊反了,穿越机会翻吗?

你是打算怎么放,针在下面没事,针在上面应该不行

网友:
根本不需要焊那么多针 或者说根本不需要焊针

网友:
没事,飞控固定平就可以,插线时注意别插反了!

网友:
呼市的?有时间一起交流啊

网友:
应该没问题,只要线不接错

网友:
想要平装,飞控板至少抬高1厘米左右,不然插针顶到分电板了。

网友:
没关系 软件里改一下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