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的叶数

楼主(2017-02-10):
今天试问大家穿越机桨的叶数少抗风还是多叶桨抗风,是大桨距抗风还是小桨距抗风,求教

网友:
当然是桨叶数少抗风啦。

网友A:
穿越机跟动力还有操作有关,练好技术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跟动力还有操作有关,练好技术才是王道

技术归技术,现在不是谈论一下桨嘛

网友B:
奖少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奖少效率高

那怎么还要三,四,五,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技术归技术,现在不是谈论一下桨嘛

理论上来说拉力越大越抗风吧,也就是尺寸越大螺距越大越抗风!当然前提是功率足够!楼主可以试验一下给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来说拉力越大越抗风吧,也就是尺寸越大螺距越大越抗风!当然前提是功率足够!楼主可以试验一下给大 ...

说到点子了,只要功率足,什么都抗风,哈哈哈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还要三,四,五,叶

增大拉力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提高电压和电机的kv数来提高转速,或者提高扭矩同时增加桨叶尺寸。对于穿越机来说继续增大转速的方案效率太低了,续航会大大下降,而且电流大了电池电调都会达到瓶颈,如果增大的话重量就上来了,这样看增大转速不可取。那就只能增加桨叶尺寸了,比如210来说,把5寸桨换成6寸甚至7寸,电机的kv与之匹配,这样拉力增大很明显,电流上升又可以接受。但是这么大的桨叶显然装不上去啊,所以再次折中,就是通过增加叶片数量的方式增大面积。虽然相对于用大的一字桨来说效率略有下降,但是对于不换桨提高转速的方案来说效率还是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大拉力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提高电压和电机的kv数来提高转速,或者提高扭矩同时增加桨叶尺寸。对于穿越机 ...

解释完美,赞

网友E:
个人认为 抗风这种事可以形容为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 抗风这种事可以形容为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理解的不错

网友:
暴力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