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kv值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7-02-10):
想弄210的机架,看大部分推荐的配置电机kv值都在2000-2300,为什么不用2700的呢?高kv和低kv有什么区别?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转速啊,还有配电池,桨的大小等等

网友:
一般主流2300  2600以上的比较暴力  新手不太好控制 高kv速度快拉力大 耗电也会相对大一些

网友:
主要看你用什么桨和电池

网友:
刚入门,就选择2300

网友:
KV值的电机的转速,这个转速跟要和桨寸数才能达到最大的力效。越高KV值桨就尺寸就越小相反低KV值桨就会越大

网友:
今天元宵节了,祝愿各位家庭像汤圆一样“团团圆圆",爱情像汤圆一样“甜甜蜜蜜",心态像汤圆一样“越滚越大",财源像煮汤圆一样“滚滚而来",朋友像汤圆一样“实实在在"。..祝各位亲朋好友元宵节甜甜美美,圆圆满满,元宵节快乐!美美哒么么哒

网友:
直接百度电机kv值里面有很详细的答案。新手用低kv好点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效率决定一切这是前辈们总结出来的不要怀疑

网友(2017-04-27):
KV越高扭力越小,适合用于小的螺旋桨,2300适合五寸桨,2600适合六寸桨,我是2480KV的,用的是五寸桨

网友:
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