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米翼展左右的轻木机,都需要哪些规格的轻木条和...

楼主(2017-02-10):
想做一米左右的轻木机,都需要哪几种规格的轻木板,求给位老师给指点一下,蒙皮买那种的,是用轻木蒙完在蒙膜,还是在骨架上支架蒙,求图纸和指点,做过一架蒙纸的小小的了,现在又开始做另外一架小的,刚做完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由自在到此一游!~

给点建议啊,,,,,,,,,,

网友:
这个问题等大神帮你解答,帮顶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坐等大神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网友:
今天元宵节了,祝愿各位家庭像汤圆一样“团团圆圆",爱情像汤圆一样“甜甜蜜蜜",心态像汤圆一样“越滚越大",财源像煮汤圆一样“滚滚而来",朋友像汤圆一样“实实在在"。..祝各位亲朋好友元宵节甜甜美美,圆圆满满,元宵节快乐!美美哒么么哒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但是没玩过固定翼啊。帮顶

网友:
我也想做一架轻木机架。

网友:
汤圆圆,圆月圆,我的祝福也圆圆:梦圆圆,财圆圆,寿圆圆,情圆圆,福圆圆,运圆圆,家圆圆,人圆圆,愿圆圆——元宵节,愿你万事如意,幸福团圆!

网友B:
这都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是的
得慢慢的学习,谢谢

网友C(2017-10-06):
翼展1m左右的轻木机用2mm厚的轻木板比较多。
蒙版看强度需求一般用0.5或者1mm厚的轻木板。
梁一般是5*5的桐木条贴腹板,翼根处腹板用2mm桐木和轻木交替。
销子可以用层板或者碳板。
机身1mm桐木就可以,机身内部的框架2mm或者1.5mm层板。
前缘后缘再来根2*2的桐木条。

总之用什么板子主要看受力。受力方向单一的就用轻木/桐木。需要兼顾各方向强度的就层板/碳板。

1m的小机还用不着铝销子。。。其实碳销子都没必要。。。

网友C:
蒙皮随便。。。没钱就买便宜的,
贵点的蒙皮相比便宜的一个是薄,收膜的力度会小点。背胶粘性会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展1m左右的轻木机用2mm厚的轻木板比较多。
蒙版看强度需求一般用0.5或者1mm厚的轻木板。
梁一般是5*5的桐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蒙皮随便。。。没钱就买便宜的,
贵点的蒙皮相比便宜的一个是薄,收膜的力度会小点。背胶粘性会强一点。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