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麻烦问一下大疆V2飞控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7-02-10):
本人用大疆V2飞控,现在起飞后机头会有些轻微旋转,遥控器打到中位以后悬停不准,调过感度啥的不知是啥原因请各路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A:
GPS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歪了吧

没歪啊

网友B:
上张图片看看

网友C:
电调校准,imu校准,基本就这样

网友D:
校准一下看看

网友:
今天元宵节了,祝愿各位家庭像汤圆一样“团团圆圆",爱情像汤圆一样“甜甜蜜蜜",心态像汤圆一样“越滚越大",财源像煮汤圆一样“滚滚而来",朋友像汤圆一样“实实在在"。..祝各位亲朋好友元宵节甜甜美美,圆圆满满,元宵节快乐!美美哒么么哒

网友:
LZ解决了说一下,我也跟你差不多,lite刷V2,悬停向右轻微旋转,航线掉高,其他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一下看看

校准过了还是不行,飞行后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张图片看看

大概症状就是我遥控回中后悬停不正常,飞机会偏移有时会上窜或者下降,就感觉开车的时候给一脚油门,然后马上点刹车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校准,imu校准,基本就这样

以上方法已经校准之后加大感度现在有所好转,但依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张图片看看

方便的话可以留个微信不?给你发个视频看看

网友B:
校准指南针,检查飞控安装是否水平,中心位置,飞控和gps方向要一致,gps  xyz轴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校准过了还是不行,飞行后遥控

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麻烦了

那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指南针,检查飞控安装是否水平,中心位置,飞控和gps方向要一致,gps  xyz轴数据是否正确?

位置是正确的检查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呢?

返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看看

嗯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试试吧

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