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问题

楼主(2017-02-11):
请问大神,欧姆威和u22的接线怎么接?不是单独供电,统一用动力点供电。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背后不是有接线定义吗 ?   6s可以直接接入

网友:
看3遍说明书就OK了,我截图部分,你看下吧,

楼主:
搞定了,就是不会连接音频

网友:
三根线,电源正负,视频线。

网友:
我的是6s动力电接奥姆威

网友:
u22说明书很给力

网友:
网上搜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