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不稳,求分析原因,欢迎来出招

楼主(2017-02-11):
四轴定高很稳,定点也可以定住,但定一会高会自己猛向一个方向飞然后又自己定在新的方位了,自动降落也是降到一半自己跑了,怀疑是干扰,大神们,你们看是什么问题所致?

飞控:乐迪pix
GPS:乐迪100/m8n双GPS
分电扳:带5v12v稳压
电池:3s3400
电机:3508 580kv
数传:wifi数传
遥控器:乐迪at9s

楼主:
分电板在机架下面了

网友A:
gps先支起来

网友:
GPS要支起来的。

网友:
罗盘先架高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先支起来

支起来也一样,俩个都支起来了,还是那样

网友B:
用一个就好了吧,两个会不会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就好了吧,两个会不会不兼容

不会,飞控会自动选一个做主要GPS

网友C:
哪个版本固件?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版本固件?

3.3.3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求指教

网友D:
重刷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刷固件试试

不是固件问题,刷了很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固件问题,刷了很多了

我用极翼p2飞控就很好 pix用过,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gps加高。。。。

gps加就也没用,加就基本定不住,这样还能点几十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极翼p2飞控就很好 pix用过,不喜欢

没预算了

网友:
现在看着开源都头疼

网友:
开源飞控问题太多,不建议新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