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指示灯定义

楼主(2017-02-11):
有木有大神知道apm那个红蓝灯的定义   求大神下方评论解说一下

网友A:
红 解锁警示
蓝 gps定位
黄 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 解锁警示
蓝 gps定位
黄 未知

红灯慢闪 蓝灯长亮表示什么?

网友:
同问。等待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灯慢闪 蓝灯长亮表示什么?

红灯慢闪 表示飞控自检通过
蓝灯常亮表示gps定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慢闪 表示飞控自检通过
蓝灯常亮表示gps定位成功

那我红灯慢闪蓝灯长亮就是解不开锁

网友:
看提示 路过,顶起来!

网友B:
自稳或简单模式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或简单模式才能解锁。

谁说的啊  其实只要各个传感器都校准好检测好的话  包括gps罗盘  在任何模式下都可以解锁   这是5imx里的大神说的大神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