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APM问题求助

楼主(2017-02-11):
miniapm 突然发现数传无法连接,OSD也读不出数据,用USB连接地面站,驱动端口正常(速度115200),就是连不地面站。但此时飞控使用正常,可以解锁。是不是那个3.3V电源IC问题呀?

网友:
有可能吧

楼主:
刚量了一下,3.3V输出正常啊!

网友:
我的mini也是,就是重刷固件清零也不行,数传连不上,到是后来把mp在官网上重新下了个版本,在连就好了

网友A:
有时候电脑系统,软件版本等等问题也会导致连不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量了一下,3.3V输出正常啊!

那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
重新买个飞控不就完事了 我有 你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电脑系统,软件版本等等问题也会导致连不上的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通讯失败。请问官方连接可以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