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一次遇到飞机抽风

楼主(2017-02-11):
解锁自己转稳定,不推油情况下油门到底,动下俯仰和副翼油门自己直接往上飙。直接趴了。
华坑D10,PWM接收机,F3新飞控,DYS20A,2205电机检测硬件动力系统没问题对调了两只鸡的电机和电调都是一样抽风

检测线路也没问题。也把飞控换到另外一直鸡上也是一样抽风
软件检测开始刷BF3.1.0出问题重新刷回CF2.6.1还是一样

网友:
今天元宵节了,祝愿各位家庭像汤圆一样“团团圆圆",爱情像汤圆一样“甜甜蜜蜜",心态像汤圆一样“越滚越大",财源像煮汤圆一样“滚滚而来",朋友像汤圆一样“实实在在"。..祝各位亲朋好友元宵节甜甜美美,圆圆满满,元宵节快乐!美美哒么么哒

网友:
留位,哪个大侠解答了也和我说说

网友:
你把air mode关了就好了

楼主:
为什么关了air mode就好呢?

网友:
先照7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
airmode 的功能就是零油门下,也保持全速滚转率,所以即使油门为零,飞控也是输出100%PID信号,所以打杆飞机滚转速率和有油门是一样的。建议开启。

网友:
airmode 空中模式几乎是FPV的标配,不然空中收油飞机就不听话了,很多动作做不出来嗯。

网友:
不是抽风问题,是你没了解飞控的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多半是电调信号线顺序接错了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没有研究过,不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