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配置问题

楼主(2017-02-11):
想入手一套冲浪者,3s或4s电用什么配置?后期再上FPV。

网友A:
2216 1400kv电机 九寸桨 40a电调

网友B:
简单飞飞就2212kv2200或kv2600,6X4桨30A电调3s2200电池,fpv就要加高电机座上2216电机40A电调8寸或9寸桨。电池最高可以可以两块3s2200或单块3s5000

网友C:
2217kv1500  40a电调  3s5200

网友D:
相信我,飓风2216马达1000kv左右,用9寸不切机或者10寸小切机身,40a的飞腾电调,4s电池,别超过4000mah,一步到位。

网友E:
我以前试过用6s 2200,配2216 800kv,七寸桨,电机座用35mm铝柱加高,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 1400kv电机 九寸桨 40a电调

那不是要加高电机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信我,飓风2216马达1000kv左右,用9寸不切机或者10寸小切机身,40a的飞腾电调,4s电池,别超过4000mah, ...

和我想的一样,我也是用飓风2216的,不过要加高电机座啊,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飞飞飞飞四轴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 ...

chenxuanhangmo.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飞飞就2212kv2200或kv2600,6X4桨30A电调3s2200电池,fpv就要加高电机座上2216电机40A电调8寸或9寸桨。 ...

chenxuanhangmo.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17kv1500  40a电调  3s5200

chenxuanhangmo.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试过用6s 2200,配2216 800kv,七寸桨,电机座用35mm铝柱加高,很爽

chenxuanhangmo.taobao.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要加高电机座吗?

需要加高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试过用6s 2200,配2216 800kv,七寸桨,电机座用35mm铝柱加高,很爽

用铝柱怎么加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高座

冲浪者练模拟买哪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冲浪者练模拟买哪种?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就是在电脑练模拟,买哪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电脑练模拟,买哪种?

哪种什么?遥控还是加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什么?遥控还是加密狗

光碟那种是四合一还是八合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碟那种是四合一还是八合一?

没必要买软件 网上就有 八合一模拟器

网友E:
这样的,铝柱加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买软件 网上就有 八合一模拟器

在哪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铝柱加高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想的一样,我也是用飓风2216的,不过要加高电机座啊,麻烦吗?

对,需要加高座,加高座也很方便,装之前,吧所有木片的边缘和螺丝孔打一遍171胶,然后用171胶黏合,热熔胶加固,根本不会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下载?

百度搜索8合1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铝柱加高

电机线要加长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索8合1模拟器

网上的全都是教人怎么安装的,没有可以下载的软件

网友:
我也没搜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的全都是教人怎么安装的,没有可以下载的软件

加我好友 等我19号回学校发给你
QQ961600090

网友:
正解很多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