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大神看看怎么回事,新手上路!给大神请安了!!!

楼主(2017-02-11):
CC3D能连接上电脑,烧写固件之后清除数据就不行了。之前有过一次就是写好固件清除好数据到了测试水平的时候我给线拔了。因为没有买水平珠所以我没继续弄下去,今天水平到了死活过不去,电脑在清除数据的时候会跳USB异常。我用的是win10系统。请大神指点。烧香拜过!!!

网友A:
建议把任务管理器的端口,调参软件版本,飞控亮灯状态,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不然很难帮上忙。

网友:
这就不懂了,路过帮顶

网友B:
仔细看教程,cc3d还是挺好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新手入坑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 ...

哪里有绿色按钮,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任务管理器的端口,调参软件版本,飞控亮灯状态,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不然很难帮上忙。

嗯,等下我视频发上来。一定给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教程,cc3d还是挺好过的!

哪有教程。

网友B:
泡泡专区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专区找!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不客气!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D:
中间好像要拔插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好像要拔插一次

是的,有插拔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吧,电脑的事

网友(2017-03-26):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

网友:
换台电脑就好使了。

网友:
换个别的电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