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大疆420s正玄电调和好盈乐天40A有啥区别?

楼主(2017-02-11):
有啥优缺点?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大疆那个是4S 20A的,正玄波电调据说配合电机噪音超小……丝般顺滑……

网友:
两款电调正好都玩过,下面的都是相对来说的:
420S做工不错,贵,体积大,重量大,硬壳不怕炸,优点是不打火,不用校准油门,相对运转顺畅,带动量回收省电,可以外接LED,显示运行状态,但是不支持DJI以外的电机,会堵转
乐天40A做工也不差,比420S差点,上4S电池会有轻微打火,价格便宜,各种品牌哪怕山寨电机都可以用,装机首选,别的也就那样,没太多特色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