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频谱仪

楼主(2017-02-11):
在烧了两块屏幕和泡泡老师的帮助下,终于做成功了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这个挺简单的   怎么能烧2块屏?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恭喜成功

网友:
楼主应该考虑换个壳

网友:
弄个外壳

网友:
有个卵用啊

网友:
蚊子水平能不能提高一点啊?

网友A:
屏幕尺寸和外壳比例不协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尺寸和外壳比例不协调啊

随手用kt做的,有3d打印机,懒得打印了,要好久才可以

网友B:
在什么情况下会烧屏幕?,我也仿做了一个,就是没有显示,有一块oled屏也出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什么情况下会烧屏幕?,我也仿做了一个,就是没有显示,有一块oled屏也出烟了 ...

背后没有稳压管的基本都不行,我的两个都是这样,后来买到了那种有稳压管的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后没有稳压管的基本都不行,我的两个都是这样,后来买到了那种有稳压管的才可以用

我烧的一块屏幕后面也有稳压管的,正如你说的一样,后面只有电阻的oled屏就是不亮

网友C(2017-09-03):
频谱仪arduino nano刷固件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谱仪arduino nano刷固件挂了

不会吧Σ(っ °Д °;)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