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np100飞控

楼主(2017-02-12):
纵横np100飞控盒的空速管接口哪里能够买到呀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空速管?自己能不能做一个?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看接口,弄个软管接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A:
联系厂家,这种部件一般是定做的,如果不嫌弃你可以自己3d打印一个,也能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厂家,这种部件一般是定做的,如果不嫌弃你可以自己3d打印一个,也能凑合。 ...

同意,3d打印一样可以用。

网友:
如果仅仅是根管子那就多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网友(2017-05-23):
谁知道np100怎么读自驾仪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