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发神经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2017-02-12):
1通道油门到60-70%就停止工作了。换了电机好了。现在4通道又变这种毛病了。换电机和电调都不行了。是哪里问题。油门也校准了。

网友A:
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

我的是apm2.8的飞控

网友:
我也不懂,路过帮顶。

网友:
配置都不说

楼主:
apm2.8飞控。好盈天行者30A。朗宇A2212。980kv电机。at9遥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m2.8飞控。好盈天行者30A。朗宇A2212。980kv电机。at9遥控。

四轴吗? 我可以出给你一个飞控 不需要刷固件,很好飞,四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轴吗? 我可以出给你一个飞控 不需要刷固件,很好飞,四轴的

楼主来提问,你倒做个广告!

网友:
连接电脑看输出信号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来提问,你倒做个广告!

我这是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这方案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方案太有才了!

放以前 我肯定舍不得换个飞控 自从丢了两个四轴以后 逐渐明白一个好飞控的重要性

网友:
路过  我用cc3d,没有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吗? 我可以出给你一个飞控 不需要刷固件,很好飞,四轴的

是四轴飞行器有什么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四轴飞行器有什么建议

不想折腾用商品飞控 想折腾省钱就用apm或者pix

网友D: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流显示电流的大小,之前一个模友碰到过,电流计设置不对,飞控认为过流了,限制了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流显示电流的大小,之前一个模友碰到过,电流计设置不对,飞控认为过流了,限制了输出功 ...

电流计怎么设置啊

网友:
百度搜呗,或者看看泡泡实验室板块有没有教程。

网友:
不太懂,顶个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还得找大神帮忙

网友:
你先看看是飞控输出没了还是电调不工作了??有可能是电调保护?也可能是飞控抽风,apm比较复杂,出点幺蛾子也正常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你看看飞控供电是否正常,你飞控用什么供电的,出现故障的时候,飞控指示灯有什么变化

网友:
有虚汗?应该是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炸机,路过帮顶